Dell Vostro 270,板号11068-1 5声报警!滴滴滴滴滴

楼主(2016-11-01):
Dell Vostro 270,板号11068-1 5声报警!滴滴滴滴滴,bios刷过 开机亮了 主板上回机箱又报警5声 , 加焊桥 报警依旧,求大神出马!!!!!!!!!!!

网友A:
亮了以后还报警  还是装回机箱不亮了 报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亮了以后还报警  还是装回机箱不亮了 报警

装回机箱不亮了 报警  拆下来裸板测试又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回机箱不亮了 报警  拆下来裸板测试又报警

内存金手指擦一擦

网友C:
可能是插槽氧化了吧

网友B:
原故障是报警5声显示器无显示  拆下主板刷了bios能显示了 装回机箱又回到原故障 拆下主板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插槽氧化了吧

原故障是报警5声显示器无显示  拆下主板刷了bios能显示了 装回机箱又回到原故障 拆下主板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故障是报警5声显示器无显示  拆下主板刷了bios能显示了 装回机箱又回到原故障 拆下主板还是一样

那放下电看看 还报不报警 如果不报警了  就查下RTC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