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3PLUS R2.0

楼主(2016-11-01):
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,
通电主板上的指示灯亮,短接开关无法开机,
短接电源黑线跟绿线就可以开机,这个时候短接一下开关就可以开关机。
但问题是这样的话风扇就会一直转,
之前有查询到说从绿线飞线到IO引导线就可以
请大神指导下 到底是飞到IO的那个脚上

网友:
不是短接的问题,最好找专业人员处理,别把故障扩大化了

网友A:
找点位图  或IO的PDF   找到PSON脚  飞过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点位图  或IO的PDF   找到PSON脚  飞过去

版主 我想问下 为嘛我的经验贴发上来竟然无人问津???这可如何是好哦  以后这种经验都木有用了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版主 我想问下 为嘛我的经验贴发上来竟然无人问津???这可如何是好哦  以后这种经验都木有用了??{:4_ ...

是不是标题不够吸引人  不够亮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标题不够吸引人  不够亮呢

我不知道啊 我原以为会帮到很多人 没曾想 变成没有人问?为了帮修友省分 我映泰和华硕的文档都是打包上传的 竟然真的没有一个人下载  极大的挫伤我的积极性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不知道啊 我原以为会帮到很多人 没曾想 变成没有人问?为了帮修友省分 我映泰和华硕的文档都是打包上传 ...

淡定  以后有用到的  自然就下啦    贡献是无私的

网友:
先查下电池,各供电及刷BIOS再考虑飞线啊.

网友:
能飞线的,都是强人。点位图,电路图很重要。

网友:
断线了把老板

网友:
能飞线的,都是强人

网友:
我都不会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