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5s换u2后信号很差,112都拨不出去

楼主(2016-11-01):
  由于最近笔记本的生意不是很多,本人就开始接一些手机维修,修手机的时候真是诚惶诚恐,如履薄冰。我相信也有同行和我一样的心情吧。
  言归正传,今天我接了一部iPhone 5s,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。我接电脑发现是DFU模式。把电池拆下来后发现电池为0v。激活电池后,再次开机,发现可以开机了,但是白苹果出现后直接蓝屏。因为iPhone 5s u2芯片坏也会蓝屏,所以就直接干u2。换好u2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,以为好了。结果测试时发现112无法拨出,插卡发现信号只有1格,有时候还是无服务。百思不得其解,特来求助各位大神,望不吝指教,叩谢!

网友:
都能连电脑了,U2换它干嘛?你要怀疑,把U2拆了,再开机

网友:
天线没弄断吧

网友A:
请教 你说的是主板背面放在屏蔽罩上面的那根天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 你说的是主板背面放在屏蔽罩上面的那根天线吗

是啊 那跟天线断了  就会信号差

网友:
很羡慕楼主会修苹果 我现在再看视频教程 准备学学

网友:
查一下信号部分的电路吧,点位图上有测试点和方法

网友:
吹到了攻防供电芯片了

网友:
重做下试试

网友:
慢慢研究啊,步步为营

网友:
先换天线试一下吧, 不行再飞假天线。查一下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