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7520 5520 大短路常见通病送钱了

楼主(2016-11-01):
戴尔7520 5520 大短路常见通病 就是 C107  C108 电容短路导致,修过 不下5台了,换换电容 后记得一定要更换 PQ101这个 保护隔离管子PNP 的 测试好了 再装机传图片,遇到的不要走弯路了 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放心的赚钱吧!记得加分哦

网友:
PQ101应该是场效应管吧  是三极管?多谢分享!加分!

网友:
是待机芯片边上的吗,怎么图上没看到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看到了一定留意了

网友:
啥情况?是电容耐压不足造成的吗?

网友:
卓茂ZM--6880光学对位BGA    用了半年  一直放着  有要的速度   机器在吉林  要的联系13804407491

网友:
应该是充电芯片上管的那两个电容,已经碰到过了,不过不知道是c107,没看图,大短直接摘掉了,背面的隔离管也穿了

网友A:
大哥啊   好歹加个权限吧,这机子那2个电容拆过很多次了。   dell 5520  百度搜索下这还怎么赚钱啊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管也坏了?

网友:
是呀留点,保留点也要让大家有个生存的空间!

网友:
顾客现在都是一有故障先找度娘,搜索一下,

网友:
上次一个顾客R4O0黑屏,屏线故障,拆了半天,一报价,顾客直接某宝找价格,当时修的想法都没了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秒杀捡钱的呀好东西

网友:
应该加权限,修大短后查保隔,必须的

网友:
以后 通病 的东西 加权限!!!!版主 帮忙加把锁

网友:
DELL 短板的比较多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啊   好歹加个权限吧,这机子那2个电容拆过很多次了。   dell 5520  百度搜索下这还怎么赚钱啊。

对对对,加个权限啊。

网友:
PQ101 是前端保护隔离的管子,不换的话,插电瞬间大短一下,很好的经验,加分了

网友:
遇到过 没有换

网友:
果然是捡钱的机器哦 爽 a

网友:
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了,最喜欢这种电容短路的机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