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L上电不显

楼主(2016-11-01):
联想C466L,待机0.01,触发电流上到0.03后不动,几秒后掉回到0.01,查IO的17脚SUSP#触后没电压输出,直接回焊南桥后故障排除,开机一切正常.此为通病.

网友:
就喜欢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换南桥的

网友:
修过一台加焊 好了 过几天又坏了  换了还是一样的估计是板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