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一个大家在手机锂电池激活方面的问题!

楼主(2016-11-01):
第一个问题 论坛里大家对手机刚拆封的锂电池是如何激活的,方法有几种?
第二个问题 大家对已激活过池放置一段时间的激活方法又有几种?

网友:
现在电池那么便宜,有这个必要吗?换新的也没多少钱

网友:
楼主  专门做三星的?

网友:
锂电池不用激话吧!直接充就行.

网友:
一般我们笔记本的电池没用就是直接充,充的时间长就好了

网友:
激活的方法就一种,先测电池电压,电池电压比如1V你调1.5V给它充电,等电流变很低啦,再加高点电压。

网友A:
谢谢楼上的建议!电压最多能调多大截止!

网友:
从使用角度来说,锂电池不需要激活,那是最早的电池使用说法了。

维修上所谓的激活,是对于电压过放后的电池保护状态。所以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的建议!电压最多能调多大截止!

一点一点试啊,太高会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