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520 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02):
B520  内置电源  两个  8口中接口    接上PJP1    PS-ON     +5VSB   都只有  0.几V     拔出  主板  测 都有 +V5

拔 出  两个  接头    短接  PS-ON  电源风扇转   电源口量  电压 正常     反正接上  电压  就不对      用外接 维修大电源  调到 5V   接  PS-ON      +5VSB   电压  正常   电流 不大  。

请都各位

网友:
接上主板就被拉低了吧   找下图纸看看 连哪里   对地阻值多少

网友:
不触发 找图纸查条件啊

网友:
看图纸查条件,受教了!

网友:
怎么查条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