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11-02):
客服送修苹果A1278 版号820-3115-b,客服说不开机,但发现开机5秒掉电。在论坛里搜,说这是通病,ISL6259的电流检测端R7051 R 7052开路问题。
下好电路图。找到该电阻,测试基本正常。不过还是换了,故障依旧。没办法,测所有大电感无短路,及电压瞬间都有。CPU电压约低,可能是掉电太快,
还没完全开启。待机3V 5V正常 。多开几次机偶尔可以开启,能正常进系统。观察发现R5030电阻腐蚀,换后无效,查图此电路为LED电源指示灯,不重要。
加焊待机芯片  CPU电源管理芯片 等无效。当加焊到LED屏背光芯片时不小心爆珠了。开机短路了。这下惨了,是要赔钱的节奏,于是取下该芯片(u9701)
再开机 ,居然可以听到苹果的开机声音了,反复试了多次,都正常。但无背光,到网上订了该芯片LP8550 不贵,就两个,备用。换后开机有背光了。但LED等有
几颗不亮,光暗些。又换一颗芯片一样的。可能是屏线或屏的问题,不弄了,怕故障扩大。到此结束。 还有个问题,就是电池可以开机,不上电池,外接电源开不了。都接上,一切正常,能充电,能识别电池。这正常吗?我是第一次修苹果,不知道是不是苹果的必须要有电池才能开机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全部吹一遍 开机就 收工了

网友:
我估计还是LED驱动芯片问题 5V直接给它供电  至少去掉该芯片不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