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人指点索尼一体机如何改变显示尺寸(MBX-179)

楼主(2016-11-02):
索尼一体机更换主板:原独显主板(板号M631/M641 REV 1.0  MBX-179  1P-007A501-6010)换成集显主板(M631/M641 REV 1.0  MBX-179  1P-007A-100-6010)后,屏幕只能显示4/5(19寸),如何调整显示满屏(22寸)?

网友:
需要刷程序吧

网友:
不能识别 22寸屏,应剧BIOS.

网友:
这个不是跟驱动有关吗?

网友A:
你看看主板有没有跳线

网友B:
我觉得还是得找程序   最便捷的方法是问卖家怎么解决

网友:
索尼一般有跳线

网友C:
没有任何跳线,全网也没找到图纸

网友:
整个板子没有跳线,也没找到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还是得找程序   最便捷的方法是问卖家怎么解决

是在易贝上买的,卖家也是用户,闲置不用的板子,那个卖家更不懂怎么调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主板有没有跳线

没有跳线,也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任何跳线,全网也没找到图纸

刷程序看看吧

网友:
都说刷程序,,,先听大神们的,刷了程序再说

网友:
在那块坏板拆驱动板程序BIOS过去试下

网友:
一体机的有驱动板BIOS吧,。看下有无24c08清空下

网友:
索尼的一体机还没遇到过。少见

网友:
继续求助:
因找不到相应的BIOS程序,就把原机的BIOS芯片换到新板上,涛声依旧

网友:
显卡驱动不行吧

网友:
重装过驱动

网友:
找公版驱动再试下吧,按19寸分辨率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