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屏出这样的图像谁见过...我是第一次见..无从下手求大神指点...

楼主(2016-11-02):
联想的LI2241WD显示器  客户送修机,来时就这样的问题,屏型号为:M215HGE-L21开机2秒内图像正常,2秒后变成这样,下屏整体上移重叠一部分在上屏1/3位置......

补充内容 (2016-11-5 13:52):
确定是屏坏了,请教这种应该从何处检查

网友:
试一下屏,不是屏就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A:
这是什么机器?笔记本还是显示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机器?笔记本还是显示器?

显示器....

网友A:
具体型号呢?客户就是叫你解决这个故障的吗?还是之前有其他问题,你修好后变成现在这样了,说清楚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型号呢?客户就是叫你解决这个故障的吗?还是之前有其他问题,你修好后变成现在这样了,说清楚一点

客户送修机,来时就这样的问题屏型号为:M215HGE-L21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问题,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例 最后确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用通用板点一下便知是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遇到过,是屏挂了。

网友:
万用驱动板点一下屏,还是一样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试下屏有问题没得吧

网友:
屏的问题,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屏坏了 换了

网友:
不要修了,果断换屏。

网友:
屏上出问题了 刷下EDID

网友:
屏的问题楼主别修了

网友:
这不是屏坏了么

网友:
看来是屏坏了

网友:
估计是屏坏了

网友B:
应该是逻辑板电压问题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逻辑板电压问题吧

亲,应该是电压问题,但量各点电压也没见有什么不对的...所以搞不懂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亲,应该是电压问题,但量各点电压也没见有什么不对的...所以搞不懂了..

逻辑板电压你查了吗?查了什么信号?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,上面正常的,下面不正常

网友:
碰到过很多台这种问题,不好修,修好了修不到钱,修坏了要赔

网友:
我感觉没啥修的价值

网友:
屏的问题,你可以用通用板试,问题会一样的

网友:
我记得碰到过这种问题是屏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,可惜没修好,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