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iPad Air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苹果iPad Air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  【机器型号】:苹果iPad Air

  【故障现象】:

  客户送修一台苹果iPad Air,故障为不开机。客户描述机器以前是正常的,4G版本有ID锁。拆机解ID的过程中拆除R1506,拆完之后就不开机了,旁边的电容也碰倒一个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接机后放到显微镜下看了一下主板没有连锡短路,直接接可调电源,电流卡在70MA左右不动。连电脑刷机,报错9。观察主板上拆电阻的位置和逻辑码片离得很近,可能是客户插电阻的时候把码片给搞坏了或者空焊了。摘除逻辑码片重新植球焊回,刷机通过至此维修结束。

图1 苹果iPad Air不开机维修

  黄色方框为客户拆除元件,红色方框为逻辑码片位置。

图2 苹果iPad Air不开机维修

  焊回图片:

图3 苹果iPad Air不开机维修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  咨询QQ:2867126052  364561888

  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

  电脑维修公众号: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: xinxunwei

网友:
大神出手认为也小菜一碟

网友:
客户也就是同行吧    手机主板不做好隔热 就是容易吹爆这个  吹爆那个的

网友:
不做隔热是不行的

网友:
码片很脆弱,不好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