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C325R2 不亮机非通病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机型:联想 C325R2  板号:QUD
故障:不亮机,客户讲偶尔可以亮一下。

待机电流:

触发后电流:

此时全板无供电,系统 3V 5V 没有,3V 5V系统供电芯片为 RT8223。
测3V电感后级波形

测5V电感后级波形

明显 5V 有问题,抓一下上管G极
3V上管G极波形

5V上管G极波形

可以看出5V没有升压

PR201 正常,更换 PC186 后触发 5V电感后级可以测到平稳的5V。

电流跳上去了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修还是快的

网友A:
升压电容坏得  还真是不多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电容坏得  还真是不多见的

有的板会潮坏,坏的例子确实不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的板会潮坏,坏的例子确实不多

嗯  进水倒是容易坏  自然坏的 真是没见过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好

网友:
示波器又立一大功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真66啊

网友B:
这种的话能修出来算不错的。加分鼓励,楼主的工具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的话能修出来算不错的。加分鼓励,楼主的工具不错

谢谢你加分!   没有系统学习过,只能自己摸。 我喜欢好工具,936 刚换成 T12 了

网友:
升压电容坏了嘛?

网友:
电容升举不力,是吗?

网友:
不错。思路清晰!理论扎实!

网友C:
波波秒了啊。另外看这个电容的确颜色也不太一样啊

网友:
示波器又立一次大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波波秒了啊。另外看这个电容的确颜色也不太一样啊

这个是换上去的 0.22UF 电容

网友:
有工具就是不一样,找故障就像顺藤摸瓜

网友:
是BOOT电容  坏了

网友:
BOOT  电容  出了问题  升不上电压 了

网友:
现在有个老爷机,掉电,没有波波好无奈啊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