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20通病求助

楼主(2016-11-02):
B320独显机器APL5930坏的是通病  但是5930换了没几天就会坏掉  是什么问题 搞了半天都没搞好  还有改集显的话怎么改呢

网友:
把 5930 输出脚的滤波电容也换了试试

网友:
全换过试了  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或许是你的apl5930 芯片买假了

网友:
芯片多买几个,很多买回来就是坏的

网友:
现在的小芯片  质量也只能呵呵了   换几个都是坏的 或不良的  也是正常的   还不如拆机的

网友:
我换过一次,很长时间了也没坏

网友:
换的时候,要加锡,加强散热,一般就不坏了。

网友:
从旁边的1.1V PWM供电拉过来用

网友:
这个1.1V的话我经常换没怎么返修的。这种只能按照付总的芯片散热弄下看下

网友:
会不会不是这个问题,楼主搞错了

网友:
我估计楼主是买的待用的不是原装

网友:
请问多少分可发帖子。

网友:
此主扳北桥坏,有修理价值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