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 ThinkPad L430刷BIOS后屏闪进不了WIN7

楼主(2016-11-02):
笔记本型号:ThinkPadL430 2468 2FC
主板号:LCD-1MB  11248-4     48.4SE01.041

为了安装一块网线网卡,由于白名单限制,导致无法正常开机。于是就刷BIOS白名单,刷biso以后无法开机。
于是就把笔记本的FLASH闪存芯片(W25Q64FVSIG)拆下来,但是这个芯片有问题,不能正常读取和写入。后来换了一个全新的W25Q64FVSIG,并用CH341A编程器写入从网上下载的BIOS,已经试过好几个论坛里的板号11248-4  BIOS程序。
除了拆焊过BIOS芯片,没有动过其它地方,以前也没有维修过。
刷过的BIOS有以下几个:

现在存在的问题:
需要多按几次【电源开关键】才能开机,有时候要按好几次,有时候按2次就可以开机。
开机后闪屏(屏闪),可以进入BIOS设置界面。
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但不能完全进入WIN7系统。偿试重装WIN7,刚开始的安装步骤可以正常进行,但是到了加载驱的时候就自动重启,无法接续安装。

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

内屏闪屏

曾偿试过的操作:
把另外一台同型号、同配置的主板的BIOS芯片拆下来,焊到有问题的这台上面,也是有闪屏问题。
把另外一台同型号、同配置的整块主板安装到有问题的这台上,一切正常,显示屏正常,可以进WIN7系统。

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的呢?希望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屏上的码片问题,你换一张屏试试看!!希望可以帮到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上的码片问题,你换一张屏试试看!!希望可以帮到你!

如果是:屏上的码片问题,我更换了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以后,为什么显示正常呢?

网友:
是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我现在这台短路  修好可以开机  进BIOS  就是进不去PE 跟系统  我测量没有PL4401无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