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独显改集显后用一段时间会白屏

楼主(2016-11-02):
上个月改了一个DELL M5010独显改集显,这个月回来了,用一段时间会白屏,量测屏线接口也没问题,改的地方也看了也没有出现问题,  这种问题换显层会好吗?有人修到过吗?

网友A:
说真的 重来没改过集显

网友B:
你这班  本来  就是  集显的     给人家  换的主板啊

网友:
珍惜啊,大神教我怎么改

网友:
你改好没?  这个不怎么好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班  本来  就是  集显的     给人家  换的主板啊

没换板,改成集显一样的

网友:
不管了,换了显层测试了

网友:
本来就是集成主板 带了个颗粒 白屏应该和颗粒没有关系吧 你看下白屏时候是不是屏没有供电啊

网友:
说真的 重来没改过集显   显卡买来也就1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换板,改成集显一样的

本来就是集显的   你改什么    显卡都没有

网友D:
你这本来就是集显板吧?上次改了一台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没有改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本来就是集显板吧?上次改了一台没什么问题

独显改的,看不出来吧,

网友C:
换了显层现在都没有白屏,看来可能好了

网友:
这机器没改过   一般直接换显卡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说真的 重来没改过集显

N5010和M5010都改过,改过好几个,改过有问题的有2个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本来就是集显板吧?上次改了一台没什么问题

是独立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来就是集显的   你改什么    显卡都没有

你就不懂了吧,改来和集显一样的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,不行就换个屏线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换显卡,

网友:
这显卡也不贵还不如换个显卡。

网友:
一般改过后白屏,排除屏和屏线的话,基本就是显存了。直接换,别不舍得在丛植!

网友:
改集显没碰到过哦

网友:
这个机器看着就头痛,很是不愿意修

网友:
我以前尝试着搞过,后来我就放弃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换了显层现在都没有白屏,看来可能好了

期待验证 显存导致白屏的不多

网友:
没有改过。学习了

网友F:
显存不是和显卡一起的,你显卡都干掉了,那还和显存有什么关系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显存不是和显卡一起的,你显卡都干掉了,那还和显存有什么关系。。。

是北桥旁边那个

网友:
独显的显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期待验证 显存导致白屏的不多

好了,今天下午拿走了

网友:
北桥旁边那个

网友:
改的要多测试一下,返修很不爽的

网友:
你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北桥温度高吧 这个温度测不到

网友:
集显好像跟显存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北桥旁边那个

好吧,北桥还有显存 ,M5010没修到过,下次看看,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没改过,今后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   我还没看见过改显卡的

网友:
没有改过,也不知道怎么改的,不敢动手啊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查下改过条件,白屏跟显存没多大关系,

网友:
保持原来的最省心,改的是麻烦点没事倒也罢有问题挺麻烦

网友:
显卡不怎么坏吧 这机器

网友:
应该是屏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改过还有问题就只能换板子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说

网友:
这个集显怎么改啊  我会改inter的

网友:
独显改集显   从来没想过  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5010和M5010都改过,改过好几个,改过有问题的有2个没修好

记得好像是hm65以上的才能该吧

网友:
加焊一下北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5010和M5010都改过,改过好几个,改过有问题的有2个没修好

我只改过内存的

网友:
就没改过  没图纸没法改

网友:
开启有问题吧 ?

网友:
没改过。。换板吧,,主板也便宜

网友:
先加焊下集显

网友D:
看你的图片,独显隔壁的电阻电容清理的够干净啊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  发个改的帖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你的图片,独显隔壁的电阻电容清理的够干净啊

嗯,洗 板了

网友:
太牛了,很佩服 佩服

网友G:
白屏会是 屏供电不?
可能他没上电了。3.3V 你测下、

网友:
戴尔的  继承了   惠普机器的基因病   显卡门    AMD 的  因特尔   的机器  显卡都很烂

网友H:
我改的基本没问题,你外接试试

网友I:
这个板何必要改呢,都是AMD的

网友:
记得好像是hm65以上的才能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板何必要改呢,都是AMD的

上一次买了2颗,都是坏的,装上去可以开机不显,说了很久才给换了1颗后OK

网友:
那就装回显卡试试咯。

网友:
666啊这样你也能发现

网友:
发下独显改集显的贴子吧!

网友:
我也改过一次,问题是用几个小时候白屏,后面就没修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北桥问题很多0752001.改完后我想还是北桥问题,你从新焊接一下吧

网友:
从来没改过, 一向是显卡问题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

网友:
屏供电的一个5脚芝麻管 你换过没 。 这个机器那里很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J:
能换好说明技术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能换好说明技术还是可以的

初学,技术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白屏会是 屏供电不?
可能他没上电了。3.3V 你测下、

板子都修好了的,是用一段时间白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我改的基本没问题,你外接试试

嗯,我都改过好多张,就只有两张有问题

网友K:
没改过,我都是直接换集显板子了,改好你这北桥也不耐用

网友L:
这个笔记本就是垃圾,根本没有办法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笔记本就是垃圾,根本没有办法稳定

还算可以,修好后把风扇处理好,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没改过,我都是直接换集显板子了,改好你这北桥也不耐用

小本经营,能改就改,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做

网友:
你这个板看上去就是集显的板吧?

网友:
这没有改过哦,为什么要改

网友:
怎么改的 楼主发下方法啊

网友:
改好了也不稳定啊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个联想     开机有时候白屏死机   ,是南桥问题,我现在都不敢给客户,怕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,我都改过好多张,就只有两张有问题

哪个电阻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