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独立显卡坏了,能改集显吗?

楼主(2016-11-02):
机器是开机白屏,外接花屏!拆机发现是二修机!显卡全是油,板底下有两个显存也加焊过!插干净显卡晶片发现已经裂开了!靠!显卡不能用了!这显卡不便宜啊!想改个集显,但不会改!哪位大哥试过改集显呢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拆掉显卡后,上电跳几下就掉电了!需要改原件吗?谁试过?给点意见!!!

网友:
应该可以 但是型号不确定

网友A:
可以 显卡拆掉直接亮   不用改

网友:
集显的电感位置在哪里 标下 没有看懂

网友B:
可以 显卡拆掉直接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 显卡拆掉直接亮

确定是这型号吗?我试过了,不亮啊

网友:
支持一下!!!迅维加油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显卡拆掉直接亮   不用改

试过拆掉显卡,但不亮!需要刷BIOS吗?

网友A:
不需要    应该是你的板子还有问题     当然可以刷BIOS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    应该是你的板子还有问题     当然可以刷BIOS试

原板是可以亮的,接屏白屏外接花屏!拆了个显卡而已!什么都没动!还是这主板改集显要刷个bios?没找到集显资料没刷

网友:
下个图纸看看吧,有些需要改部分电路的

网友:
高手啊 小的路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板是可以亮的,接屏白屏外接花屏!拆了个显卡而已!什么都没动!还是这主板改集显要刷个bios?没找到集 ...

这机器是双显 显卡可能就没坏 将桥煮下 最好去胶无铅轻推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