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I3独显 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02):
此机为I3独显 客户拿来插电流表发现0.02有待机按开关触发没反应!不管3721拆机!裸板通电发现可以通电了还以为好了!结果通电亮屏一会断电!再次触发又出现相同的问题!测试待机3V 5V正常!发现EC有程序有个废板一样把EC程序取过来现象一样!郁闷了开始下图纸!经过一番排查发现3V_S5 5V_S5电压不够只有2.8V于是检查S5_ON发现有5V输出PQ77导通PQ67 PQ83应该得到一个搞电平呀 为啥测试电压只有4.8V不对!检测PR254发现阻值正常1M完全没问题!难道是pq83 PQ67 损坏把G级电压给拉低了!不管3721反正有一样的料板把PQ38 PQ67 pq77全换了!通电测试有了可以通电了!在测G级电压13V完全正常!上图如下图: 以为此机修复简单组装测试发现!开机显示第一屏后整个灰屏大约30秒左右,然后闪出一个光标才引导进系统测试其他功能完全正常!点关机发现关机不断电风扇一直转电流表电流为0.95V等了几分钟都不断!怀疑是EC程序引起的换回原来的EC程序一样的效果!换了桥BIOS一样!有大神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么 ?

网友:
2级电压 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二级电压还算是好找,现在最怕有复位不跑码

网友:
这个是好找啊  但是还有个问题关机不断电恼火啊 师兄遇到过没

网友:
是不是修好后时序乱了所以关不了

网友:
此机已经完全解决跟大家分享一下!以前料板的桥BIOS也有问题!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解决了关机不断电的问题上传来跟大家分享版号为DAOGC5MB8F0 I3独显 桥为U50 桥BIOS为U53

网友:
  E40的机器难修呢

网友:
  我修了好几台了  多没修好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

网友:
我手里有块k40in也不触发  慢慢研究了

网友:
很多MOS管软击穿 是很头疼

网友:
一般遇到的E40都是显卡 很少遇到楼主这问题

网友:
试试 有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