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C8818主摄像头不拍照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C8818主摄像头不拍照维修案例

  1、现象、问题描述

  维修流程卡描述不拍照,经测试为主摄像头不拍照。

  2、原因分析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:

  由原理图可知摄像电路由CPU、J2101、摄像头及阻容器件组成。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源有:VREG_CAM_2P85、VREG_DOVDD_1P8、VREG_DVDD_1P2、VREG_L10_2P8。时钟为CAM0_MCLK, MCAM_RST_N为复位信号。CPU通过I2C总线与摄像头进行通信,并通过MIPI接口读取影像数据。

  3、定位过程

  1)更换摄像头,确定为主板故障。

  2)目检J2101正常。用万用表测量T2101至T2105、C2118(CAM0_MCLK)、C2119(MCAM_RST_N)、C2129(MCAM_ID)对地二极体为0.48左右无异常。

  3)用COMPANTER单点测试启动摄像功能,测量摄像所需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。

  通过测量电压测得VREG_DVDD_1P2电压为0V。

  由上图可知此电压由U201输出的VREG_S4_1P85通过U2106转换而来,再量VREG_S4_1P85电压正常,量U2106相关的阻容器件正常,量其所有PIN脚二极体也正常,更换U2106,电压仍无输出,因此问题很可能就是CPU输出的使能信号异常导致U2106无输出。

  4、实物量测点

  5、结论及处理结果

  更换U801故障排除。

  6、总结:

  摄像故障首先是更换摄像头,升级单板软件。再量各个信号脚二极体及各个电压是否正常,排除连接器后再考虑更换CP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