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主板这种黑胶怎么处理啊

楼主(2016-11-02):
我自己用刀片轻轻的刮了下,但不是很理想

这种屏蔽罩的底座怎么取啊

网友A:
屏蔽罩是有铅的。但这个底座是无铅的,尽量不要取。很容易干爆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蔽罩是有铅的。但这个底座是无铅的,尽量不要取。很容易干爆U

因为进水的部位刚好在那个底座底下,有点烦

网友:
黑胶只能加焊油慢慢挑了,耐心是必须的

网友:
黑胶完好的呢  有好处也有坏处   好处是  证明是一修机  不会有二修人为扩大故障这种事情   坏处是  你得先把胶处理了 才能修  这种胶   只能用风枪加热后 慢慢挑掉了

网友:
你说的是座子边上电容电感上面的黑胶吗    风枪温度200度,拿镊子轻轻刮

网友:
罩子的哪个底座的确不好弄,静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首次接触手机主板,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一个的屏蔽罩。

网友:
找个料板练练。

网友:
慢慢的用手术刀挑吧没有别的办法

网友:
慢慢搞,就这样的

网友B:
这个要专门的工具的,风枪温度不能高,你搞不来,很容易扩大故障,建议烙铁给屏蔽罩的焊点上有铅锡吹,

网友:
多练  黑胶不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专门的工具的,风枪温度不能高,你搞不来,很容易扩大故障,建议烙铁给屏蔽罩的焊点上有铅锡吹,

这个可以,加有铅的

网友C:
你这是灌水啊,以后就别这样发啦,论坛禁止的行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灌水啊,以后就别这样发啦,论坛禁止的行为

我是认真的看帖呀,好了,知道了,以后注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是认真的看帖呀,好了,知道了,以后注意

知错就改,那才是好朋友,

网友:
用镊子配合三百度温度轻轻的刮开

网友E:
用镊子扎几下 天那水泡一泡 在挑 就很好挑了,说用风枪的试试我这个效果把

网友:
这种底座,直接用把小剪刀,慢慢剪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知错就改,那才是好朋友,

人家初来乍到,没有恶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镊子扎几下 天那水泡一泡 在挑 就很好挑了,说用风枪的试试我这个效果把

天那水非常刺鼻,洗板水也一样,自己挑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人家初来乍到,没有恶意

呵呵,我只不过是提醒他一下而已

网友:
楼主的板子是UMT的,要格外的当心啊

网友:
这是练手机,越练越好啊

网友:
这种屏蔽罩200度这样就可以取下来啦,固定好,直风风枪快速取。

网友:
那个胶很容易除的啊,先疯枪加热,然后拿个尖的东西刮一下很容易就掉下来了,拿刀片刮的话容易刮坏零件,

网友:
黑胶和白胶的除胶方法是一样的,我说说我的除胶方法,把不用废弃的弯镊子掰成两半,只要半边,把尖子磨成薄口,风枪开200度,温度不要太高,高了焊锡会融化,然后慢慢用弯镊子尖挑黑胶,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