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CAM-TL00H U201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CAM-TL00H U201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

  一、故障现象描述

  按开机键设备无任何反应,不开机。

  二、分析思路、定位过程

  1、分析思路

  (1)是否壳件按键或电池等故障导致不开机。

  (2)主板故障不开机。

  2、定位过程

  (1)将主机拆成单板后,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,发现上电漏电3.4毫安,短接开机触点,程控电源屏幕无任何变化,此板为开机无电流,排除了壳件问题造成不开机。

  (2)目检主板外观无异常。

  (3)漏电和不开机可能是同一故障所至,因漏电较少难以排查,先按开机无电流故障进行维修,经测量发现VPH_PWR线路上电后无电压输出,而好板有3.9V的电压输出(测量点为L203),断电测量VPH_PWR对地阻抗为390,属正常,说明VPH_PWR线路连通性OK,初步判定为U201失效。具体原理图如下:

  三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201后漏电及不开机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  开机无电流主要是输出线路故障,我们可从开机触点一步一步找故障点,排除短路和断路后基本可以确定为芯片故障,从而更换量测点的对应芯片,一般漏电现象也会一并修复。

网友:
值得参考学习。。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