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灵越5525 装显卡驱动就蓝屏

楼主(2016-11-02):
戴尔灵越5525 装显卡驱动就蓝屏,刚来的时候是花屏,加焊显卡亮机,但进不去系统,于是重新做,但是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,卸载就没问题,bios刷过,显卡驱动没问题,内存都换过,期待遇到过的朋友给指导一下

网友:
很难搞,直接换主板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个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蓝屏是116报错么?是的话建议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加焊一下顯卡試試

网友:
考虑显卡和bios are多找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换一显卡吧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样了还有什么考虑的,直接换显卡、本来你的显卡就是不好,

网友:
大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,如果驱动没问题,换个显卡

网友:
那就搞显卡呗  显存这些都会造成的

网友:
换显卡呗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芯片换个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