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110在短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N4110有显卡供电管大短的通病,但老是会返修,而且每次都是烧上管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我之前修到一台 后来叫客户改成集显的了。

网友:
下次上下管一起换下试试

网友:
连pwm芯片一起换了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芯片是不是也有问题呢

网友:
芯片一起换啊     有遇到过此类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