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300E4A 板号BA41-016661 Petronas-14_DC 单用电池时闪屏 用适配器时正常

楼主(2016-11-02):
三星 300E4A
板号BA41-016661  Petronas-14_DC

i3-2330M 2.20GHz SR04J
HM65芯片组
DDR3 2G*1 威刚
640G 三星 HM641JI
N12P-GVR-OP-B-A1 1124A1 独显 GT 520MX

待机电流0.012,装电池电流到1.8,充电正常,触发后电流上到1.6亮机,客户说单用电池时屏一闪一闪的闪动很快眼都花了,果然是这样。插适配器时没有闪屏的现象。

迅维论坛上有这种故障,可以参考。实际操作中发现我这个不是C507坏。
高清图上有详细说明,看图:

换Q501,修复。C507不用管。详情在高清图中有标示,不再啰嗦!

网友:
这个挺有意思,电池12供电没过去啊。给群里的童鞋捧场啦

网友:
管的导通能力不够,电压跳变,谢谢分想

网友:
三星的机器有图还是好修

网友:
  这种故障比较少见

网友:
三星的机子很少遇到了

网友:
试试 有没有用

网友:
,DS没导通,G级超出导通条件

网友:
用电池 电压转换不够 多谢 受教了

网友:
这真详细

网友:
这故障少见

网友:
这问题没遇到过 学习了

网友:
是屏供电的管子不良 吗

网友:
三星机器修的少    这类故障少见  谢谢楼主分享           必须加分

网友:
遇见过 这问题 但是插适配器后就好   客户不处理这故障

网友:
能修三星的 都是高人了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,学习了,自己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转换管性能下降造成的 电压转换不够.

网友:
这也算是通病了,就是这块电路的问题

网友(2018-11-03):
、、、请说下你维修的过程,,,这样我还不懂这么去分解思路

网友:
挺不错的教材,学习一下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