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 进水不开机 5V短路

楼主(2016-11-02):
联想G470 进水不开机  5V短路

网友:
求助 ?查到5V短路了 具体去查下短路位置便可以

网友:
断开电感,烧机

网友:
短路的直接烧鸡是最好用的方法了

网友:
进水先处理腐蚀的地方,再短路的话当然是烧机啦!

网友:
楼主这是什么意思 。。是修好还 是没修好

网友:
查5V哪里短了啊

网友:
又是水贴  还想进来学习下呢

网友:
好的,我知道了,只是不知道你要干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