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9听筒无声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P9听筒无声维修案例

  机型:华为P9(全网通4GB+64GB版)

  一、现象问题描述

  U2201失效导致听筒无声

  二、分析思路、定位过程

  1、分析思路

  (1)对于听筒无声的主板,首先我们要检查其相关元器件外观是否正常。

  (2)重点检查EAR_R、EAR_N这两路信号是否正常。

  2、定位过程

  (1)目检主板器件未发现有掉件、烧焦、破损、发霉痕迹。

  (2)测量EAR_P(LB2301)、EAR_N(LB2302)阻抗时发现此两条电路阻抗均为无穷大,而正常板为1011。

  由于此两路信号均从U2201输出送到扬声器,初步判断U2201空焊。

  相关原理图如下:

华为P9听筒无声维修 图1

华为P9听筒无声维修 图2

  三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2201后故障修复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 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此听筒故障为EAR_R、EAR_N此两路信号无输出导致,所以我们在遇到听筒无声故障时,首先要检查EAR_R、EAR_N这两路信号的阻抗是否正常,如果只是其中一条电路无阻抗输出,我们就要重点检查该条线路上的元器件,看是否为该线路上的元器件损坏导致开路,如果两条电路均无阻抗输出我们就要重点检查它的公共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