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1549插联通电信卡显示无服务或一直在搜索

楼主(2016-11-02):
如题,

A1549.型号MG5W2LL/A.说是原来在美国买的,插美国卡激活,回国后插国内联通电信卡都是一直在搜索或无服务。
无摔无进水。查了是支持联通电信4G,移动2G的。我刷过系统也一样。网上搜索这款机很多人都能用联通电信4G的啊。
不知道什么问题。求大神。求解
拜托
另有输过*#06#没反应

网友A:
感觉这个是机器不支持吧。如果确定支持。那只能查通道,飞假天线试。还有*#06#不出串号应该是RFFE总线问题。输*#06#时候看一下时间对不对,时间不对也是不出串号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这个是机器不支持吧。如果确定支持。那只能查通道,飞假天线试。还有*#06#不出串号应该是RFFE总线问题 ...

说是买的时候用自带的美国卡激活了。就变有锁了???怎么搞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说是买的时候用自带的美国卡激活了。就变有锁了???怎么搞?

有锁就没得修。你可以去问问卖 卡贴 看他们有办法吧。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  刷完机了不行  硬件最好是先不要动了 先搞清楚 到底支不支持才是重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锁就没得修。你可以去问问卖 卡贴 看他们有办法吧。

解不了么?

网友C:
建议找淘宝上查序列号的查一下到底支不支持联通电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找淘宝上查序列号的查一下到底支不支持联通电信

支持的,而且移动联通电信都试过了,都是无服务。另外刚查了,没有网络锁。那是硬件坏了?

网友:
感觉基带CPU问题

网友:
是主板问题  送迅维店修  包好

网友:
搞不清啊!

网友:
【迅维】快修吧!

网友:
卡贴   不行的话 换其他地区卡看看

网友:
搞卡贴啊楼主,不是什么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支持的,而且移动联通电信都试过了,都是无服务。另外刚查了,没有网络锁。那是硬件坏了?

那只能说是硬件坏了,不会修的话建议发到迅维维修部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