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充电异常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4X充电异常故障维修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手机在充电过程中,电量百分比显示越来越低,手机连接PC端口正常。

  二、定位过程

  1、更换充电器和数据线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;检查单板外观良好。

  2、半擦后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。

  3、接上充电器测量C225,电压为5.0V,同时连接PC端口正常,说明充电电压已正常输入到充电IC(U201);若C225没有5V,则排查J1602到U201之间的线路。

  4、在接上充电器的情况下,测量VPH_PWR(L203)电压为4.3V,测量VBAT(C203)电压为4.3V,这两个电压正常,说明充电电压能正常转换为VPH电压。

  5、用欧姆档测量R1310两端电阻值为100欧姆,测量R1311两端电阻值为100欧姆,测量R1309两端电阻值为0.17欧姆;以上均在正常范围。

  6、开机进入用户界面,点击battery charge选项,查看电池电量和电池温度,发现温度显示为0°,而OK板为23°以上;由此判断是温度异常导致充电异常。

  7、结合电路图分析,电池温度是由PMU来检测,测量C467对地阻抗为593,属正常,初步判断为U301失效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U301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

    1、手机不能充电的故障通常有两种情况:一是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,手机毫无反应;另一种是手机虽然有充电显示,但无法对电池进行充电,对于不充电的故障机,请先检测I/O接口,看是否有明显的损坏。

    2、对电池充电时,系统首先会对电池的温度进行检测,若温度为0°,PMU内部集成的电量计无法正常工作。

  相关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