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触屏不良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4X触屏不良故障维修

  机型:

  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手机能正常开机到用户界面,但触屏无反应,用程控电源接假电池开机,开机电流正常,待机电流为30mA(异常)。

  二、定位过程

  1、单板待机电流大,同时触屏不良,考虑到软件也会引起此类故障,故先升级软件到最新版本,但故障依旧。

  2、把手机拆成单板,目检单板外观良好,检查J2501无虚焊、掉脚等现象。

  3、测量C2501对地阻抗为568欧姆,测量C2503对地阻抗为543欧姆,和OK板的阻抗一样。

  4、测量R2508对地阻抗为280欧姆(OK板为455欧姆),属异常;测量R2509对地阻抗为455欧姆,属正常,初步判断I2C1_SCL线路异常。

  5、I2C1_SCL线路上连接一个TVS管(D2502),把D2502拆下来后,测量R2508的对地阻抗依旧为280欧姆,判断为CPU(U501)失效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U501,重新测试,触屏功能正常,待机电流为2.7mA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

  1、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,软件故障也会导致无触屏或触屏失灵,然后检查接口外观及周围器件是否正常。

  2、测量TP电压时,需要装上A壳,开机进入用户界面后再测量TP供电电压。

  3、如果测量到电压异常时,先要确认其阻抗是否正常,比如R2508或R2509短路也会拉低触屏供电电压。

  4、单板存在两个故障点以上的,建议由易到难的对故障点进行维修。

  相关电路图

  电路原理分析:

  TP控制器在模组的FPC柔板上,通过J2501与主板相连,TP 2.85V电源通过U2501 LDO提供,1.8V电源由U2502 LDO提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