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9无铃声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P9无铃声维修案例

  机型:华为P9(全网通4GB+64GB版)

  一、故障现象描述

  U2501损坏导致播放音乐无铃声。

  二、分析思路、定位过程

  1、分析思路

  扬声器不良的单板,首先我们应考虑是否其它音频功能也有不良,如果是SPK单体不良,只需排查SPKOUT_P、SPKOUT_N线路以及SPK的相关供电就能找到故障点。

  2、定位过程

  (1)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有异常。

  (2)开机检测耳机、听筒等声音大小正常,无杂音等不良。

  (3)播放音乐时测量SPKOUT_P(R2518)、SPKOUT_N(R2519)的电压为1.93V,属正常,下电后测量这两条信号线的对地阻抗均为790,而正常单板此处的对地阻抗应为460,初步判断U2501本体不良。

  相关原理图如下:

华为P9无铃声维修

  三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2501后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  维修音频类故障单板时,如果是音频部分单一功能不良,只需排查对应功能芯片的相关供电、差分信号即可,如果是整个音频部分的功能都异常,这个时候应该重点检查音频处理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