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15进水不开机。板号:01534a。

楼主(2016-11-02):
来时通电按开机键,电流从0.01A调到0.04A。貌似开机了,后面有电压没有出来。拆机发现主板进水,进水位置是R857,是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电阻,阻值是300欧。实测阻值变大。果断换之,再次通电电流上到0.3A不动。发现L8电压没有出来。如下图: 发现工作条件中,PIN1脚的开启信号没有,往前追发现R186一端有电压3.3v,一端没有,换掉R186再次通电开机,L8电压出来了。接屏亮机。
这里丫说一下。点位图在论坛下了几个,都是只有点位软件,却没有程序,害的我即耽误时间又浪费积分,
奉上图纸和软件方便大家搜索 1.ba41-01534a

网友:
进水 仔细点 还是很好修的

网友:
还要有图纸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故障很多 有时候很好修 有时候修的脑袋大

网友:
进水不严重 基本都好修啊

网友:
三星的点位图有也不好用

网友:
进水不严重的好修

网友:
是  啊 ,我 非常赞同,我 发现 论坛的 BIOS  解压出来好多都是错误了,本来积分就难得 ,也是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