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9 U2901失效导致开机慢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P9 U2901失效导致开机慢维修案例

  机型:华为P9(全网通4GB+64GB版)

  一、现象问题描述

  按开机键可以开机,但需3分钟才能完全开启。

  二、分析思路、定位过程

  1、分析思路

  (1)软件故障。

  (2)壳件按键接触异常,按键线路异常。

  (3)主板其它线路异常。

  2、定位过程

  (1)由于主机可以开机,但开机速度慢,于是进行MMI测试,发现主麦、扬声器无声,摄像头拍照卡死。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,升级后故障依旧。

  (2)拆机,用假电池给主板上电,发现主板上电漏电0.7MA,开机电流及待机电流正常,借助于万用表分别给VBATT及VBAT_SYS灌电,发现VBAT_SYS漏电。

  (3)由于漏电处的压差值最大,所以可以依据压差法来进行故障定位。从VBAT_SYS器件PCB图进行量测(同区域选取量测最大值的器件),量测值及PCB图如下:

华为P9开机慢维修 图1

华为P9开机慢维修 图2
TOP面(红色为VBATT,黄色为VBAT_SYS)

华为P9开机慢维修 图3
BOTTOM面(红色为VBATT,黄色为VBAT_SYS)

  (4)从表格中可以看出,C2929处压差值最大,判定U2901失效,其相关电路图如下:

华为P9开机慢维修 图4

  三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2901后,故障修复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  在维修此类故障时,我们应尽可能的仔细认真的测量。我们维修现场的FLUKE-8845A为6位半的数字多用表,标称最高分辨率达到0.001mV,因此理论上对于即使只有0.001mA的漏电都能识别出来。但由于电源输出不可避免的抖动、表笔接头及表尖与测量点的晃动以及PCB走线内阻非一致性等因素的影响,实际上定位灵敏度远小于理论值。实践中0.4mA以上漏电流故障可以显现很好的定位效果,绝大部分漏电故障都可以通过压差法迎刃而解。

网友:
原来是需这么这么好的工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