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5 加电掉电

楼主(2016-11-02):
G455 无进水 机器故障为 待机0.01 加电后0.26后立即掉电! 在加电没有反应了 !必须重新插电源才行!KBC型号 KB926QF E0
BIOS刷了 !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? 给点思路!

网友A:
怀疑是触发到0.26保护掉电 所以不能二次触发

网友B:
后级电压保护吧,打一下转换电压部分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是触发到0.26保护掉电 所以不能二次触发

感谢回复 机器已经好了  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是触发到0.26保护掉电 所以不能二次触发

机器修好了 是转换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级电压保护吧,打一下转换电压部分的阻值

确实是后级电压的问题 !谢谢

网友:
0752001坏了吧,这机器就坏这个

网友:
次级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后极电压有问题吧

网友:
有短路  被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