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P9 U5301损坏导致WiFi、蓝牙无法打开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P9 U5301损坏导致WiFi、蓝牙无法打开维修案例

  机型:华为P9(全网通4GB+64GB版)

  一、现象问题描述

  此故障板现象为WiFi、蓝牙无法打开。

  二、分析思路、定位过程

  1、分析思路

  该板故障现象主要为WiFi、蓝牙供电线路、时钟、数据以及使能控制信号线路异常导致。

  2、定位过程

  (1)检查主板外观没有发现异常。

  (2)测量U5301供电线路VOUT_3P3(C5306)、VOUT_2P5(C5309)为短路现象。电路图如下:

华为P9 WiFi、蓝牙无法打开维修

  通过电路图可知VOUT_3P3、VOUT_2P5两路供电为VBAT_SYS通过U5301内部转换的电压给予自身供电。断开VOUT_3P3、VOUT_2P5线路的旁路电容,该线路依旧短路,由此可判定U5301内部已被击穿短路接地。

  三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5301后,故障修复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  维修WiFi、蓝牙均打不开的故障时,则需要主要排查供电是否正常,其次排查其时钟、数据、使能控制信号是否正常。

网友(2018-01-23):
楼主好厉害啊,老司机。。我们这种小白什么都不会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谢谢分享,要赞一下!!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我还在努力学习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楼主不愧是牛人呀,,,,,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我还在努力学习中 可不可以给哥华为荣耀8的图子

网友(2018-03-04):
问问我的p8gra-ul10  64Gwifi只有贴着无线路由才能连上,离开就连不上WIFI,蓝牙 fm能使!这个该咋整?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思路清晰。天天来看,自己慢慢也学到不少

网友:
谢谢前辈们提供宝贵的学习经验!!!!

网友:
听说华为P9 WIFI和蓝牙爱出这毛病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。分析清晰、资料详实,学习了,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