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Y560-CLOO不充电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Y560-CLOO不充电故障维修

  1、故障现象

  插入USB数据线,不能充电。

  2、维修技巧

  手机不能充电的故障通常有两种情况:一是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,手机毫无反应;另一种是手机虽然有充电显示,但无法对电池进行充电。对于不充电的故障机,请先检测I/O接口,看是否有明显的损坏。

  (1)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,手机无充电指示。

  (2)有充电图标显示: 插入USB充电器,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。首先检查电池,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,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,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,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,需要更换电池。若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,则更换主板。

  3、维修流程:

华为Y560-CLOO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

华为Y560-CLOO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

华为Y560-CLOO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

网友:
维修流程  看着挺详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