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充电维修

  1、故障现象

  插入USB数据线,不能充电。

  2、维修方法

  不充电常见故障为插入USB数据线无充电图标显示,或有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。维修方法参考如下:

  无充电图标显示:插入USB充电器检查手机是否显示充电图标,若无充电图标,则检查USB接口是否异常,若USB接口异常则更换处理,若无异常则更换主板。

  有充电图标显示: 插入USB充电器,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。首先检查电池,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,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,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,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,需要更换电池。若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,则更换主板。

  3、维修流程:

荣耀畅玩5X不充电维修

网友(2017-08-17):
早点看到就好了 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

网友A:
这能解决什么问题?干嘛要换主板?为什么不找出主板哪里问题

网友(2018-03-08):
感谢分享,非常有用,学习中……

网友:
这叫维修?????

网友:
呵呵 抄袭售后的资料吧 换什么板 充电都修不好还做维修吗

网友:
这不是华为5x深度维修的pdf,对维修人作用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能解决什么问题?干嘛要换主板?为什么不找出主板哪里问题

赞同,为什么要换主板而不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:
这是售后维修思路跟步骤吧,我以为有15个字了

网友:
楼主我直接教你一招终极杀招好了,直接更换手机。更换主板还叫修毛机啊。

网友:
更换主板?好经典!不充电不查充电电路  直接换主板

网友:
进来看看,咱是来学习地!进来看看,咱是来学习地!

网友:
"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"  楼主意思是拆下电池,测电池BSI触点阻值吗,还是测主板电池座BSI触点阻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