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1、故障现象

  装上电池按开机键,手机不能正常启动,不能进入待机界面。

  2、维修方法

  步骤一:用户故障机送修时,首先需要检测用户电池,以排除由用户电池引起的故障。

  (1)查看电池是否有形变,是否能较为紧密的与电池槽相互契合。

  (2)查看电池卡扣是否生锈或者脏污,若存在问题需要对电池卡扣进行清洗及除锈。

  (3)用万用表测量电池BSI端与对地端的阻抗,正常值为10K,若测量值偏差较大,且电池正负极之间电压为0V,若正常则进行充电30分钟,检测手机是否可以开机,否则为电池损坏,若检测故障确实由用户电池引起,在保修期内更换用户电池。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  步骤二:使用外置电源连接手机电池触点,按开机键进行开机并查看电流变化,根据电流检测结果,按照下面方法进行维修。

  电流测试连接方法图: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  (1)无电流,查看用户主机上的电源按键是否异常,以排除按键故障引起不开机现象。若都无上述情况,则建议网点更换主板。

  (2)小电流,电流在25mA—80mA之间。通过SD卡或USB强制升级单板软件,若升级失败则更换主板。

  (3)大电流,电流在800mA以上。直接更换主板。

  3、维修流程:

  1、无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

  2、有小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

华为荣耀畅玩5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

  3、有大电流(直流电源供电):更换主板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