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打开摄像头重启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4X打开摄像头重启故障维修

  机型:

  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接到工单描述是摄像头打不开,经测试,实际故障为打开摄像头重启。

  二、定位过程

  1、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,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;目检单板外观良好。

  2、更换前后摄像头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。

  3、进入MMI测试前摄像头不能打开,但不重启,测试到后摄像头就直接重启,判定为后摄像头故障引起的重启。

  4、不装摄像头的情况下,进MMI测试到闪光灯功能正常,说明不装摄像头的情况下不会重启。(闪光灯打不开有可能会影响摄像不良)

  5、检查主板上与摄像头工作相关的器件外观良好。

  6、测量T2101-T2105的对地阻抗为790欧姆,在正常范围。

  7、打开后摄像头就重启,说明与摄像头相关的线路有器件短路或亚短路,(如果是无电压、控制信号无输出只会导致摄像头打不开)怀疑是摄像头供电线路存在短路现象,现在重点测量PMU输出到J2101的四路供电线路。

  8、测量C2120、C2107、L2105、R2106这四个器件过程中,发现L2105对地短路了;拆下L2105,测量L2105两端焊盘,确认是连接U301端短路;U301输出连接一个电容C306,把C306拆下后,依旧短路,判断U301失效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U301,补焊L2105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与回顾

  1、测量摄像头电压要把摄像头打开,用compartner里的单点功能测试打开摄像头来测试比较方便。

  2、在维修摄像头打不开或者打开摄像头重启故障时,先要确认是前摄像头还是后摄像头,或者是打开闪光灯就重启的,我们尽量把故障范围缩小,方便我们快速定位出故障点。

  3、LDO14_2P8在摄像头功能未启动前,PMU默认不输出此电压,故LDO14_2P8短路,还能正常开机;当装上摄像头并点击摄像头功能后,若LDO14_2P8短路,PMU会检测到电流过大而强制关闭PMU所有输出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