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75,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02):
昨日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575,通电发现不触发,拆机检测,发现待机3v5v没有,ec供电ok。检测了下线性3v5v,ok,待机供电芯片TPS51123,不热,18脚en开启ok。直接装上TPS51125,再测3v5v有了,还是不触发。检测lid,acin,1.05pg,也是好的。再测ec到南桥的rsmrst,pwrbtn#也是有电压,只是按开关没有跳变。无奈请出示波器,检测ec的bios,发现根本没有波形,故障浮出水面了。立马开始从网上下载bios,【迅维】下的几乎每一个可以用的,我发现,本论坛好多都是混分的,bios基本能用的没几个。只好去其他网站下了一个,刷好了,可以触发开机良机。只是进系统后没多久就死机,同时风扇不转,不能关机,而且不能再次触发。必须拆下bios芯片在焊接一次才可以触发。只好去官网下载,结果发现官网不提供升级bios。无语了。最后突发奇想,直接用刚才的可以良机的bios对备份的bios进行覆盖,发现风扇可以转了,进系统ok,不在死机,可以反复触发。最后把好的bios传上。

我的她,她的他 +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.

网友:
怎么覆盖的啊  没太看懂

网友:
没看懂啊

网友:
用winhex直接把下载的覆盖到原bios上

网友:
能修改BIOS 的 都是高手

网友:
为啥可以亮机的BIOS有问题覆盖了却好了

网友:
覆盖是不擦除直接重写阿 这样没问题吗

网友:
没太看懂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问一下,覆盖是指用原机器的BIOS直接用编程器往里写入么?

网友:
用神器覆盖主bios 区域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非常清晰,技术不错

网友:
应该是主BIOS模块区域问题,替换后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