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不发出SLPS3# 能判断南桥有问题吗

楼主(2016-11-02):
DELL LA-9981P ECKB9012QF 待机有3V 5V 开机电源灯亮 电流0.021 U2301转换5VS 3VS 没电压 控制信号SUSP#为低电平 EC116脚发出的 EC 6脚SLP_S3#为低电平 这个南桥CPU一体机的
cpu

网友:
我建议先换一个EC试试不行在考虑
桥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的

网友:
测下ec工作条件都正常没 都正常的话撬开slps3的那个脚看是不是高电压 还不是换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 3V 5V 进水 换个待机芯片 才有的 3V 5V

网友:
谁有这个BIOS 刷个试试

网友:
我有一个G4 的也是不出S3 和S4 出发掉电

网友:
你要看EC给南桥的条件满足了没有,rsmrst# PWRBTN ,如果都正常了,那就是南桥的工作啊,RTC电路啊,供电啊,时钟啊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桥是否收到PWRBTN ,如果收到查待机条件,换桥

网友:
南桥有个地方3V 供电断线了 连上 开机 电压都出来了 但是电流只能到0.5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