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后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4X后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

  机型:

  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手机在打开后摄像头功能时,屏幕显示“图库停止运行”,后摄像头打不开。

  二、定位过程

  1、恢复出厂设置,故障依旧。

  2、更换后摄像头交叉验证,故障依旧;确认是单板故障。

  3、目检J2101和外围器件无脱焊、损坏等异常。

  4、测量T2101-T2105的对地阻抗为790欧姆,属正常范围。

  5、测量C2129对地阻抗为465欧姆,测量C2132对地阻抗为466欧姆,测量C2133对地阻抗为466欧姆;均在正常范围。

  6、测量R2101、R2012输入端(连CPU端)的对地阻抗为458欧姆,输出端的对地阻抗为383欧姆;在正常范围。

  7、测量C2120的对地阻抗为374欧姆,测量C2107对地阻抗为458欧姆,测量L2105对地阻抗为591欧姆,测量R2106对地阻抗为564欧姆;以上均在正常范围。

  8、在ComPartner打开单点功能测试,点击测试后摄像头来进行对电压测量;测量L2105电压为2.8V,测量C2107和C2120时,发现无电压输出;初步判断PMU(U301)失效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U301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

  1、测量摄像头电压要把摄像头打开,用compartner里的单点功能测试打开摄像头来测试比较方便。

  2、在维修摄像头打不开或者打开摄像头重启故障时,先要确认是前摄像头还是后摄像头,或者是打开闪光灯就重启的,我们尽量把故障范围缩小,方便我们快速定位出故障点。

  3、前后摄像头的维修方法大同小异,维修前,先要排除软件故障,然后仔细检查单板外观是否良好,特别是接口的外观,以上正常,就测量摄像头接口附近的排感,任何一个排感损坏都会导致摄像头故障。

  相关电路图和注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