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不充电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华为荣耀畅玩4X不充电故障维修

  机型:

  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手机能正常开机,连接PC端口正常,但不能充电。

  二、定位过程

  1、更换充电器和数据线,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;把手机拆成单板,目检单板外观良好。

  2、接上充电器测量C225,电压为5.0V,插上数据线连接PC端口正常,说明充电电压已正常输入到充电IC(U201);若C225没有5V,则排查J1602到U201之间的线路。

  3、在接上充电器的情况下,测量VPH_PWR(L203)电压为4.3V,测量VBAT(C203)电压为4.3V,这两个电压正常,说明充电电压能正常转换为VPH电压。

  4、用欧姆档测量R1310两端电阻值为50欧姆,测量R1311两端电阻值为50欧姆,而R1310和R1311的正常值为100欧姆;初步判断R1310和R1311失效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R1311和R1310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

  1、充电故障和不识USB的故障维修方法大同小异,前端线路一样,根据充电的线路走,逐步排除。

  2、如开机有端口、关机无端口、开机后一直进重启界面或者不开机,测量充电IC的输出电压是否为4.35V,如没有、偏低或者是跳变,都会导致以上问题。

  3、若充电温度异常,也会导致手机不充电,遇到这种情况,优先维修温度检测线路。

  相关电路图

  注:R1310和R1311用来检测电池电量

  R1309用来检测充电电流

网友:
楼主你这帖子这么简单易懂,是服务站的吗

网友:
过程写的非常好,大赞,如果再发个4X图纸就完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