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308掉电

楼主(2016-11-02):
     可以开机,开机进到滚动条那边,就掉电,偶尔能进到桌面,但过不了几分钟又掉电,系统重装准备进PE的时候就掉电,不装硬盘,开机提示未找到驱动的英文字母,但不掉电,开多久都不掉!装上硬盘就会了,硬盘换过!

网友A:
NCE大电容看下有没有,三星跟宏基最喜欢出的就是NEC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CE大电容看下有没有,三星跟宏基最喜欢出的就是NEC问题

这款没有NEC大电容,

网友B:
给cpu供电加几个电容

网友:
看下显卡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前段时间遇到过戴尔4050机器和你一样    键盘坏          你可以先拆掉键盘试试看

网友:
查下硬盘供电  还有什么旁值电容的什么的吧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cpu供电加几个电容

谢谢拉,在原有4个330的基础上,我再加了2个330,现在不会掉电了,再装系统了!

网友:
三星基本上都是电容或电阻在搞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