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炉 不发热

楼主(2016-11-02):
可以开机
功能按键损坏 更换后 可以切换
风扇也转动 可以听见 机器内 间隔几秒 不断重复卡的 声音
发热盘 只有很轻微的热 不发热

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

网友A:
发热盘的温度传感器或检锅电路故障,怎么你不搞电源又来玩转电磁炉了

网友B:
07年的半球???终于坏了???

没明显坏件就看看那个带有集成插座的IC,搞不好就有惊喜

网友C:
电磁炉 都能修 牛B~~

网友D:
这不是一直在检锅吗,查按键插口旁那颗可调电阻。

网友E:
应该是检锅电路有故障

网友:
通常是检锅部分问题 , 先查几个大阻值电阻 ,可以事半功倍

网友:
E8是报错吧,查查看这E8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先查检锅电路,特别是几个大电阻.........

网友:
没看错吧2002年的电磁炉。

网友:
E8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。

网友:
1.传感器坏了。
2.查看几个大电阻。
3.查看电容。
4.更换lm339。
5.cpu坏了。

网友:
一是散热是否良好?二是接触是否良好?(那个可变性能是否良好)

网友:
查下检锅电路,几个大电阻阻值查查。

网友:
路过好奇也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热盘的温度传感器或检锅电路故障,怎么你不搞电源又来玩转电磁炉了

老大 按最近闲的没事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7年的半球???终于坏了???

没明显坏件就看看那个带有集成插座的IC,搞不好就有惊喜

运放

是指这个芯片吗

开关电源 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磁炉 都能修 牛B~~

没事研究研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不是一直在检锅吗,查按键插口旁那颗可调电阻。

是的 把按键盘拆下来 测试按键 更换功能按键 和 减号的按键
放锅上去 开机正常 功能选择正常 开机几分钟
锅底的 温蒂很轻微的热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检锅电路有故障

现在可以见过了
开机 正常 就是不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