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 不充电

楼主(2016-11-02):
ec换过。。ACOFF这个电压一直是OV    有点绕不过来了。。求助下     EC 89角到PR309都通的。。就是没电压     我试过拉个3.2到这个点也电压有了。。问题还是不充电。。EC 换过3只都一样。。

chinafix[1].com.cn迅维网_联想G475 LA-6755P 7P.pdf

网友:
是不是在电池插口附近的某个长管不良,微击穿造成的?

网友:
进入系统看电池检测到没有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啊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进水的还是

网友:
不充电  换充电芯片

网友:
我来学习一下,修好没??

网友:
开启0?感觉不对啊查查开启?

网友:
充电芯片充电电路啊测下隔离管,这板子应该不难修

网友:
抱歉兄弟们。。这个板子我修好了。。这电路是正常电路我才郁闷了。。。一开始接机(这个是外面电脑店的)拿到手说句不要去怀疑电池因为他换过的。。我就一直修一直修。。到崩溃时才想起这话有问题

网友:
huange 充电芯片

网友:
一开始是充电芯片我修好了。。原来电池也是坏的。。

网友:
电池坏导致不充电?

网友:
EC条件查了吗

网友:
充电芯片可能坏了

网友:
只装电池的时候acoff才为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