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C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

楼主(2016-11-02):
K42JC 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

网友:
BIOS里面可不可以禁用独显?试一下看禁用后还黑不,我记得我修过这种故障的,是显卡坏了,换了就好了,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型号的本子

网友:
从官网下载试试

网友:
BIOS和显卡本身的问题,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驱动没问题的话,一般显卡问题比较多··换个新卡应该解决了

网友:
F8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看看,显卡问题多

网友:
换显卡应该好了

网友:
K42系列的·显卡是通病 可以加焊下 不行就换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显卡坏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比较少遇到这问题

网友:
要到官网去下载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