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数字单个飞入 单片机程序及原理图

楼主(2016-11-02):
数码管数字单个飞入 单片机程序及原理图
51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数字单个飞入程序,下面是原理图:

部分源码预览:
  • #include<reg51.h>
  • #define scan P0
  • #define SEG P2
  • char code TAB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• void delay(int);
  • main()
  • {unsigned char i;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50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8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50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4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50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2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50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35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8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35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4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35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2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25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2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8;SEG=TAB[3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25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2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4;SEG=TAB[3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for(i=1;i<20;i++)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1;SEG=TAB[1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2;SEG=TAB[2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4;SEG=TAB[3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can=8;SEG=TAB[4];delay(10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}

网友A:
delay显示后如果不判断而是立即scan显示下一位则会出现鬼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lay显示后如果不判断而是立即scan显示下一位则会出现鬼影。

哦,O(∩_∩)O谢谢提醒,改进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