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主板H55H-CM2 反复几次才能开机维修

楼主(2016-11-02):
海尔主板反复几次才能开机,每次开不了机都会出现网络启动。换个硬盘和SATA线也不行,最后刷BIOS解决。如果还是不行,那只能干桥了

H55H-CM2 V1.0.zip

网友:
感觉这种品牌主板,BIOS特容易坏,前两天就遇到3片INTEL原装版IH61M的版都是BIOS挂,开机无显,各工作条件都正常,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H55 桥问题很多

网友:
显示器    挺老得了   维修台也不是一般的乱 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