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》小修 联想G490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6-11-02):
【机器型号】:联想G490 主板版号如图

【故障现象】:进水 待机0.04
【维修过程】:
处理进水,插电 待机0.04
PU402 SY8208C发热严重,测该芯片的线性输出阻值正常。
断开PL403  待机0.00 ,怀疑该芯片坏 ,先更换。

更换后测 LDO   5V 、 3.3V 都没有产生,
根据芯片工作时序,查ENLDO_3V5V
测量无电压,
ENLDO_3V5V 根据图纸可知,由 PR402 和PR403分压得来

查主板,因主板电阻无丝印 最后确认 PR402 腐蚀断路

499K的电阻不易找 用470K的电阻替换。

待机正常后 触发亮机。

》》》

网友:
缺少3V5V线性电压的开启,导致不开机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思路挺清晰,赞一个!清新易懂

网友:
修进水,发现元件有黑头就干掉

网友:
如果是PR403腐蚀了会是什么现象

网友:
这是秒杀的节奏呀!又可以收钱了

网友(2016-12-09):
厉害  一个电阻就解决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