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a 11s 不触发,拔掉CMOS电池可以触发

楼主(2016-11-02):
Yoga 11s 开机键没有开机电压,不触发,拔掉CMO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。插上CMOS电池开机就不行。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LID信号,你测量下

网友A:
拔掉小电池 开机之后 开机键有电压了吗

网友:
日本 代工的吧,没图纸不好弄啊

网友:
你开机脚是不是量错了???要量对啊!!很容易搞混的

网友:
和联想E系列估计一样,桥坏了吧

网友:
南桥和BIOS  检查下

网友:
应该是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还没有修修好  ,没有图纸,有的说是EC坏了有的说是南桥坏了,拔掉电池开机,开关键就有3.3V的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小电池 开机之后 开机键有电压了吗

还没有修修好  ,没有图纸,有的说是EC坏了有的说是南桥坏了,拔掉电池开机,开关键就有3.3V的电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