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华硕P8H61 R2.0 VER 1.03 大板 掉电~!!!

楼主(2016-11-02):
主板型号:P8H61 R2.0 VER 1.03
故障:触发掉电,断电后可以继续触发,然后还是掉电。

维修过程:

直接镊子短接电源绿线,保持主板通电,量各大供电:
内存1.5V正常
桥供电1.05V正常
PLL供电1.82V正常
总线供电 0V不正常
图纸,如下:

总线供电来源于PU301这个芯片,查条件 7脚EN开启为0不正常
继续看后面,7脚EN受控于PQ315和PQ801 两个三极管.之间的连接关系如上图。
工作原理:PQ801导通,PQ315截止,然后7脚通过上拉得到开启电压。
测量PQ801 B级 1.05V C级4.89V 不正常。PQ801 E级接地 B级高电平,C应该是0V才对,可以判断PQ801自身有问题没导通,更换PQ801(红圈位置)问题解决。

简单故障,老鸟绕道~~~~!

老规矩,点位图论坛有不发了。需要你们做的是就是加分加分加分加分加分加分加分~!!

网友A:
为什么我每次碰到的触发掉电 自动上电   强制上电后供电都正常 刷了BIOS  也不行的板呢   好悲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我每次碰到的触发掉电 自动上电   强制上电后供电都正常 刷了BIOS  也不行的板呢   好悲伤

看人品的。。在难点就不会修了。

网友:
一下就好,厉害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人品的。。在难点就不会修了。

。。。。。。不能交流了的节奏啊这是

网友:
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C:
这个也算通病了,有修过同样故障

网友:
平时强上电都是所有供电都不会开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也算通病了,有修过同样故障

额,我第一次修这故障。。板子弄的不多。

网友D:
楼主点位和图纸放了出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点位和图纸放了出来啊

论坛有的这个点位。

网友:
哥们好厉害,大师级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借鉴学习。

网友:
说的很详细,分析到位

网友E:
学习了,一般我都是换控制芯片先的!!!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!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矿务局个通病而已

网友F:
楼主能不能将BIOS分享下

网友:
分析得不错,学习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板子  我的是芯片坏了 飞线搞定- -

网友G:
楼主能把电路图,点位图分享下吗?

网友:
为什么我碰见到的都试 软故障呢,

网友H:
厉害啊,一下就找准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能不能将BIOS分享下

台湾官网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能把电路图,点位图分享下吗?

论坛有的哦兄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厉害啊,一下就找准问题。

要不标题敢写秒杀啊。

网友:
简单的维修思路  还是有的  不错不错

网友:
学习了、思路清晰

网友:
谢谢高手指导!

网友:
这种板子,也是有你们这些高手才修的了

网友:
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,信号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大家慢慢来,经验多了,就会修得顺畅

网友:
思路清晰,秒杀

网友(2017-06-24)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了,一般我都是换控制芯片先的!!!
换芯片前应该先测一下en脚吧,en都不正常,换了有什么用?

网友:
我遇上一片这款主板,通电显示后马上掉电,自检“滴”一声,马上就掉电了。

网友:
这板我也修过,不过我的是PU301的问题!发现华硕技嘉的板芝麻管坏的不少!

网友:
思路拓展,,思路拓展,,思路拓展,,思路拓展,,思路拓展,,